DELL1427独显主板无PLT-RST#复位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21):
请兄弟们给帮忙分析一下:DELL1427独显主板待机3V5V正常,插显卡板开机电流0.4A;诊断卡OO,插不插内存电流无变化,测量各供电电压正常;CPU、南桥无复位,CPU供电芯片POWRGOOD有3.3V;IO的70、71、72脚均无电压输出;请各位给思路分析一下,如何修复PLT-RST信号?谢谢

DELL 1427独显KFW11 LA-4841P_R10_1215A.pdf

网友:
这要慢慢查了,各个电路的开启情况

网友:
电压应该不全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要查的一大堆,先查EC的104PIN的ICH_PWROK,时钟电路正常不,再刷BIOS,查无PG的小供电和南北桥打值,总线和配置电路,LPC总线,最后只能杀南北桥了

网友:
我量过图纸35页的上电时序上在PLT-RST#以前的电压及信号都到位了,各晶振波型正常,就是没有PLT-RST#,南桥换过了。请哥们帮忙分析分析还是什么地方的事情?

网友:
哥们,结果出来。今天终于修出来了。

网友:
IO的104脚有ICH-PWROK就是这个信号没有到达北桥,导致无复位信号出来。原因是IO底部104脚焊点与板套间断线,把这个信号飞线到北桥下面的R408电阻上,此机故障修复。

网友:
真是神人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