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三大难修故障

楼主(2012-04-21):
一不跑码
二不认25芯片
三花屏(大花与小花)
不知黑屏 算不算一个,因黑屏原因有多种,如74门电路\BIOS\电源管理芯片\显存与核心等多种原因.
以上的几种故障是常见的,还有什么故障大家也说下,或说下针对以上的情况,修复的案例.

网友:
显卡也基本就这三种故障,说了当没有说,9600以下的核心和显存挂了基本可以扔了,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起BGA的,买了BGA来修显卡也是大材小用,投入跟收入不成正比,别跟我说是学习

网友(点评):
当有时间时,还是能修就修了,

网友:
碰到这些故障推荐换卡喽。

网友:
显存挂了,基本可以扔了,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网友:
显存挂了,都扔,那显卡好像就没什么可修的了

网友:
楼主立论错误。
1)所谓难修好修,并不以故障表现来衡量。具体来讲,不跑码、不认ROM,花屏、黑屏都有可能是很简单的原因造成,譬如掉个元件之类的,只要认真一些就能查出来;也都有可能是很复杂难弄的故障,肯定搞得你焦头烂额,也不见得都能解决。
2)不跑码、不认ROM的故障,肯定也就黑屏不亮,还有什么黑屏算不算的疑问吗?黑屏的故障原因数不胜数,我早就说过,随便你们说出多少种原因,不假思索,立马就能给你再补充一个。
     修显卡说简单那是再简单不过-----焊就是了,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要说难,那就看你是不是往深处专研了,你要是想专业化,职业化修卡,那就有得好搞呢。这里我就响应楼主,说一个难修的吧:插上卡后,主板就不停的自动启动、关机。肯定是显卡故障,不常见,但是很考验维修者的分析能力。
     最后,对我们搞维修的人来讲,轻易是不会报废东西的。说那种什么什么可以扔掉的少爷,还是不要搞维修这行算了。行行好,我很穷,你往哪扔告诉一声,我不怕人笑话,肯定去捡。我可从来没在垃圾箱里发现过显卡什么的,哪怕是最烂的也没见到过。原因很简单,比我穷的大有人在,想捡这种垃圾的那就更多了。如果你们真的扔显卡,那我以后经过垃圾箱都要仔细窥视一番了,别叫我们失望啊!要是你们不光扔显卡,还扔金项链、钻石什么的(阔少爷嘛,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就代表广大穷人说声谢谢啦!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chenzhengxi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很少花钱能电子元器件,都是能一大堆坏板,从坏板上拆.我拆拆拼拼又是一个好板.

网友:
荣生朋友言之有理呀,一看就是经验与理论丰富之人如有时间请指点.

网友:
我最烦的是AMD的RV670 RV770的显卡坏显存引起的黑屏

网友:
,一看就是经验与理论丰富之人如有时间请指点

网友:
当处在运气的低谷期时,最好什么也不修。不然就越修越乱,让你焦头烂额。

网友:
显卡 受潮  也会花屏  金手指导电性能不好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认为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高手们能分类说出故障,并且说下解决方法就好了

网友:
维修这活,难与不难,全看个人修行。

网友:
太贵客有修 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