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MS6137通病

楼主(2012-04-21):
紧急求助 MS6137通病,前两天在培训班收了十多片MS6137 .810主板都是开机不显示,用手摸一下晶振就可以显示.,有些开机没反应.摸晶振就可以开机.晶振都换了,还有谐振电容换了还不显示.,...

网友:
搞了IO不行  就直接做南桥吧

网友:
大部分都是因为南桥受潮了,,,用风枪吹下南桥

网友:
这个主板简单,按我说的一定行,以前修N多了!把CMOS电池座中间的脚整一下,换上新电池,摸一下晶振开机或者把CMOS跳线换到清除后,开机,开机过程中把CMOS跳线再调回去,多开一会机,再关了就正常了,有条件把主板用干燥箱干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