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键盘H J K 空格键 没有 字符

楼主(2012-04-21):
联想键盘H J K 空格键 没有 字符   空格键 不起作用,怎样修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直接换键盘吧
维修店一般不修的

网友:
嘿嘿 我拆过 一个个的吧键帽先扣掉 在口卡子 确定这个键盘拆了不会费 然后量线路 断了导电银漆导通 这个过程时间 嘿嘿 先看看客户给多少钱吧 报不上价格不如不休 直接换利索 嘿嘿 想练手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换吧,修的话不划算的 一般的话也不会给你修这个的

网友:
联想笔记本2007年的不知道键盘有卖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