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出现黑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21):
今天闲着没有事做就把我们店里的一台显示器拆开修修,严重缺色,确定屏没有问题,就准备改个2621的通用驱动板,结果改了显示器不亮,但是按键板上的灯可以亮,想了半天,也试了半天,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把ADJ也接5V,其他的不变,显示器全部正常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你说的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没搞懂LZ想说什么

网友:
看懂一点点 也就是说你ADJ没有电压出来 你就直接加上5V咯

网友:
看了好久 没看明白

网友:
他说的意思是这种高压板是高电位亮度最亮,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的ON/OFF连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