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21):
有两台KW40的怪问题。。有时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开机时电路在0.3 0.6时掉电。触发时听到板上有啸叫,,两台一样,加焊过板上的供电芯片,无效。两台一样的故障。。求思路。。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咯 搞下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咯 搞下EC试试

有碰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