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疑惑3.3V从什么地方来

楼主(2012-04-21):
索尼的液晶电视40的逻辑板3.3V不正常只有1V左右VON VOFF 0V怎么办给个思路

网友:
把那小东西给断开,电压看正常不,不正常按上查咧!

网友:
建议找相关电路图

网友:
这个可以找出电路图吗

网友:
找到主供电5V  再查与之相连的转换芯片,看各脚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按电压拉低的情况查,最好能找到PDF,实在不行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这个你就不要找图纸了... 相关资料根本没有,只能靠自己修了.....

网友:
贴片电容易坏

网友:
修过几个逻辑板,没有一个成功过,从此后再不修这个东西了。
相关资料太少,配件也难搞

网友:
呵呵回复迅捷电脑:索尼的液晶电视40的逻辑板3.3V不正常只有1V左右VON VOFF 0V怎么办给个思路

呵呵没有3.3v,你不知可看到实际板卡的2.5v稳压器旁边IC没有,至于3.3v不正常工作,那么VON VOFF
不可能有正常电压的,原因是DC/DC没有工作所导致得.....

网友:
改个3.3V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后级问题

网友(2012-05-22):
你不是不插屏线测吧

网友:
只能靠自己修了,修好后发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