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94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2-04-21):
这块主板是不通电PCI A14脚没有待机3.3V,还有就是待机5V转3.3V的1084稳压管上面连待机5V都没有,也检测了电源上的待机5V电压也没有,绿线电压也没有

于是我把1084拆了下来,在插电检测,电源上待机5V和绿线电压都出来,1084稳压管一脚也有待机5V了,因为1084没装肯定没有待机3.3V的,我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个1084装上去,检测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上面电压也没了

这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先拆网卡。打值看看有效吗

网友:
图你也要上传下来啊
看比较明白

网友:
我来学习的,我不会

网友:
说明1084稳压后有短路。

网友:
摸1084烫么,拆网卡,再拆io

网友:
把1084的周围的电容和电阻看一下

网友:
测量下USB的数据线对地值有没短路,如果短路基本上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还真是有点奇怪的。楼主查下网卡口和USB口的阻值看看。还有就是查下1084周边的电路。

网友:
装上1084没电压  应该是短路了跑跑线看看绿线到1084的输入端有没短路的。。

网友:
南桥发烫吗?

网友:
3。3VSB打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