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神州F520 开机马上掉电维修

楼主(2012-04-21):
笔记本维修:神州F520 开机马上掉电维修

接一神州F50,,故障现象,开机0.几秒掉电。
找到图纸L41SA  ,先找到系统3V 5V供电芯片MAX8744

测到待机时所有的电压都正常。按开机后,3 5就掉下来。放开后又升起来,,我首先怀疑的是8744坏了,定了两个,两天后芯片到了,换上OK。。客户拿走后的当天下午,又来说还是原来的问题。。难道不是8744的问题。没办法。把8744的上管,下管,电感,电容全部换了,好了,说放一下。过了几个小时,又开机掉电。看了下IO。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呢, IT8502E  ,在网上定了两个,两天后,到了,换了,好了。然后放了一会,试下,又开机掉电,真的是晕死了。这个很难搞,,没办法。看电路图慢慢查吧。这个要仔细分析了。。先来看下,在按开机键时,

第4脚SHDN,拉低,放开后恢复正常。可以想到,应该是保护。然后找这个控制信号的源头

8744A_OFF#和AUX_OFF#,两个信号来控制的。先断开8744A—OFF#,还是掉电,可以排除8744的自身保护。。测SPR128  1脚待机时4.9V,按开机后,马上变成1.6V,现在可以判断掉电是AUX_OFF#引起的。。继续查这个信号。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AUX_OFF# 是由两个信号来控制的。PM_THRMTRIP#  和H_THERM#,两个信号来控制的。挑开电阻SR37。故障一样,可以排除H_THERM#,摘下SQ2 ,试验机,哈哈,不掉电了,以为好了,装机,试机,是不掉电了,但是电流开机就是1.2然后1.5,2.0。一直上升,不亮机,,这个电流明显不正常。。当时判断,是南桥或是CPU,接到有效的PM_THRMTRIP#信号,这个是温度异常保护信号,后,会停止工作。这个只时我当时的想法。。没办法,还是把SQ2装上保护下, 要不真的把U烧了,呵呵 。继续查吧。

查到了这个信号到了CPU。温度模块。如果让CPU输出低电平的PM_THRMTRIP#,有两个信号有可能,一个是H_PROCHOT#,和H_THERMDA H_THERMD C,,先排除H_THERMDA H_THERMD C,

找到温度控制芯片U7 ,直接拆掉,,不行,故障一样。。再查H_PROCHOT#

看到它直接到南桥。当时判断,会不会是南桥不良,引起的H_PROCHOT#拉低呢,,有换南桥的冲动。。。先还是仔细查查吧,不然很麻烦的。。。

这时看到了上拉电阻。测R105在开机瞬间没有电压,呵呵 ,找+1.05V的出处。

由SPU5产生的。开机瞬间测试,6脚供电正常,8脚EN正常,5脚+1.2V没有,找+1.2V供电的芯片OZ811,,

示波器测电感,开机有瞬间的尖脉冲,,测下管G极,开机一个闪波后马上变为5V。可以肯定芯片是好的,是什么原因引起它保护了。。先换上下管,当时好了,放几个小时故障一样,换电感电容。当时好了,放几个小时,故障一样。换D9,换升压电容。当时好了,放几个小时故障一样。测了下周边原件电阻,阻值,连接都正常。没办法,把周边的电容一个一个换,找大小一样的。有时换一个,当时好了,放几小时,故障一样。这样修的话,哪真是不知道修到几时了,拆掉SQ2,去掉保护,去掉CPU。。不掉了。这样修起来好些。。继续换电容。。把周边的电容换的差不多了。还是不出1.2V。。晕死了。,,没办法。心想,所有元件都正常。电阻不可有,芯片确定是好的。电感,也换过了。现在唯有可能的就是电容,当时只是找了大小一样的换的。会不会是电容的容量也要和图上相同呢。于是找到T40电路图,点位图。T40料板不少。呵呵 。。按照电路图中OZ811周边的电容的容量,一个一个换上去。,,当换到PC88时,试机,终于,1.2V出来了。装上SQ2,装上CPU,试机,嘿嘿嘿,好了,开机不掉电了,,放几个小时,试机,正常。再过几个小时试,正常,再过几个小时正常,放到第二天试机,也正常,终于好了。装机交客户。。。。

总结,其实这个掉电就是缺电压引起的,由于自己经验不足走了很多弯路。。这也是笔记本维修经验的积累。。另外,象电容不能随便换的,最好是原值代换,特别是供电芯片的设定电容。
      申请加精。

网友:
楼主这个累啊

网友:
很不错

网友:
申请加精。呵呵

网友:
的确有时电容要换一样容量的。

网友:
楼主盲目的换电容,还要加精,不太合适吧

网友(2012-06-26):
如何找到没有出来的电压

网友(2012-04-21):
楼主的案例其实就是少1.2V引起的掉电,之前分析的温控部分刚好歪打正着了,不知道PC88是什么信号,楼主说下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人发帖专门说掉电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
楼主修这台机器花这么长时间,光测机比修起来的时间还久~~还真得要耐心`!

网友(2012-06-26):
蛋疼

网友(2012-04-21):
不错,就是弯路走的太多了,费时间。

网友:
很曲折的维修呀,{: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的是坚持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啥时我也能修这种

网友:
这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测试,楼主真细心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楼主,终于得偿所愿!

有耐心嘛

网友:
很曲折的维修思路,还是贵在坚持、   加油!{:soso__5679363161864711713_2:}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值得学习,我支持一下!

网友:
这样子修,人都会没有脾气的

楼主非常有耐心之人也

网友:
要是我早就不下去了,呵呵

网友A:
我知道你脑细胞死了好几万,我知道你狠不容易,我知道你曾经想放弃,我知道你快要抓破头皮,顶你

网友:
学习了  真的细心啊

网友:
修的人头都是大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脑细胞死了好几万,我知道你狠不容易,我知道你曾经想放弃,我知道你快要抓破头皮,顶你

哈哈,是有放弃的念头,但是这是返修的,钱都给了,只能尽力修哟。

精神可贵啊

网友(2012-06-26):
都是钱惹的祸,哈哈,顶你一下

网友(2012-04-22):
虽然自己不怎么懂,但是楼主不放弃,仔细的精神真的值得学习啊

网友:
pc88什么作用啊

网友:
前面走的都是弯路了,缺电压引起的掉电。从修1。2V开始才是真的的维修开始。

网友:
这就像十月怀胎,不容易啊

网友:
纯技术活啊哈,,,,

网友:
弯路时多 修好就行

网友:
皇天不負有心人,樓主的精神值得學習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资料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对楼主的耐心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饿高手啊,先顶一个,支持了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很吗麻烦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修的很精彩。。是一篇不错的帖子

网友:
楼主的但是和耐心和毅力……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走了弯路,积累了经验,值!

网友:
呵呵,楼主电路学的很好啊

网友:
没有图呀!

网友:
佩服佩服,够耐心,够技术

网友:
楼主真耐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
做维修得有耐心

网友:
这样修机器真的很可怕,几个几小时一天就过去了,晕呀

网友:
呵呵,,,,,维修思路太乱了

网友:
还是楼主有耐心..

网友:
我们换贴片电容的 基本上很少去查参数 基本上大小相同的都换上去的

网友:
确实不容易啊,当初都测一下电压你省几个小时的,呵呵

网友:
值得学习,今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明天再查查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小弟佩服,不过要是象楼主那样每样件都换那不的累坏了

网友:
烧鸡大法,一下就出来了。何必呢。如果是电容 一烧一个准。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时间蛮久的啦,不知道客户有没有天天催命

网友:
那个电容是干嘛的 楼主怎么不说下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修好了,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不累怎么能长经验呢,只有不断地走弯路,才能让自己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修这个问题不好修啊,你确实有耐心,都定了这么多次芯片,就为了修神州这个本本

网友:
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哪个强大的技术员不是从弯路中走出来的,楼主加油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精神可加 每步都不能马虎

网友:
还是很多地方摸不着边,唉。努力再努力中。。。

网友:
楼主一开始修的时候就要把主板上的电压测一下

网友:
这种类似的板,遇到几台APL5912损坏无电压输出的

网友:
分析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感觉走了一些冤路啊

网友:
呵呵 这个修起来很 苦啊

网友:
有耐心,不过这样是有点烦人的

网友(2012-06-08):
pc88是哪个电容?是升压的还是滤波的

网友:
温度模块。
如果让CPU输出低电平的PM_THRMTRIP#,有两个信号有可能,一个是H_PROCHOT#,和H_THERMDA H_THERMD C,,先排除H_THERMDA H_THERMD C
神马意思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过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2-07-20):
绕了个大圈 不过以后修这机器就轻松了 你给分析了一遍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的是精华帖
曾经就是这个板子让我死在了温控问题上
只不过那个是电压全都出来了
对着芯片和图纸挨个的测量的
哎
牛人啊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技术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