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技嘉GA-MA78GM-S2H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21):
主板开机不跑马,手动复位后可以正常启动,按压南桥有时候自动关机,不知道如何下手,修过该故障的高手指点一下.
主板
cqznz0
开机待机电路,找一下试试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
先把全板电压都测下!

网友:
嗯,先电压~!

网友:
换个IO试试。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看见有人换io修好过

网友:
感觉是虚焊。
同意楼主:
0.0
石头万岁
同意楼主:

网友:
iamzzl
780G的板子北桥虚汗的多点

网友:
按压南桥关机,可能南桥虚焊,加上还复位才跑马,多半是南桥

网友:
做下南桥呀,

网友:
很可能南桥

网友:
先加焊桥看看。。。。。。。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个供电都正常,重启一次就正常使用,压桥有短路不良故障,明显桥虚焊,加焊上BGA简单搞定,不要留下后遗症到你桥挂的那天你再加焊就晚了。

网友:
最近我也拿到一块板... 手动复位才跑码,修好几天了,没思路了,改天我也发帖子求助! 你这个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估计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加焊试一下!

网友:
压桥会去问题,桥肯定有问题的了。先解决桥

网友:
桥的问题了吧,压桥有反应,这应该错不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同意以上的所有说法 南桥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有条件加焊桥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可能PG部分虚了,导致复位电路没有收到,手动按了,复位电路自动工作就说明了问题
所以加焊南桥就会OK了

网友:
先加焊南桥,

网友:
先看看桥呀,在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先简单的,刷个BIOS 然后换个IO 不行就BGA SB

网友:
呵呵,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都说了 南桥问题 你就压桥吧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这种故障,加焊南桥OK了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先换时钟,在换IO,我这边华硕板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再旱桥呀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虚的很多

网友:
换个I/O吧,这样一般会好的。

网友:
换晶针,压南桥试试

网友:
真是七嘴八舌

网友:
都让焊桥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等基地的BGA焊台回来再动刀试试看

网友:
我碰到过,刷BIOS好了。但是这种问题和南桥也有关系。那个容易先做那个。

网友:
好麻烦 但是也得修

网友:
南桥虚焊的多一些
好好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z找个IO试试

网友:
干桥试试。。。。。。

网友:
你先测关键点电压都出来没,在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不像是南桥坏样,,,

网友:
加焊南桥或换晶振

网友:
先加焊..后换南桥...不行.再查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