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维修方法,上电时序是怎样的?

楼主(2012-04-21):
从没修过AMD芯片的,摸了很久也没摸透,说是北桥很容易坏,换掉了,还是那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神马或浮云的问题都没说,直接干桥。。。神马和浮云会偷偷哭的!

网友:
就是CPU不开啊,断电,北桥通病的。有时候做完北桥亮了,过一会再点,又是断电。

网友A:
ADM芯片组,要想过内存,先CPU正常过在说

网友(点评):
废话,要过内存 哪个不要先过CPU。

网友:
AMD 一般就是U和北桥喜欢坏   有些电流上去不确定 北桥和显卡是哪个坏  一般看电流 就能看的出来

网友:
时序差不多的,区别只在于AMD是内存受CPU管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M芯片组,要想过内存,先CPU正常过在说

不读内存跟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内、前2天修几个6535S开始插拔内存好了。结果过几天客户又拿来,换了CPU才解决、

网友:
Gogo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要先确定了在去BGA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说说详细情况吧!

网友:
楼主不是吧,AMD板有问题就换北桥。。

网友:
现在很多维修人员一遇见电流上0.5的就直接换CPU 不行直接干北桥而且很多都好了 所以么 俺也对AMD的CPU和北桥保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嘿嘿

网友:
哪有我也想找一份啊,看看

网友:
我之郁闷哦,,压倒AMD北桥亮了,,课谁知道BGA后涛声依旧,去掉散热器压倒CPU亮了,,换CPU就好,,哎幸好报价高哦不然又是二次价得罪客户啊,,哥们些记住最好先换CPU安全起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