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汉电源辅助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2-04-21):
求助--全汉电源辅助电源变压器在哪里可以购买??都是这个东西烧掉了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怎么坏的。你用什么测的?一般不会坏的。真的坏的很多的话没有自己重绕,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有些是齐根熔断的,这样的可以重新接一下就好了。
对线包内部开路的,只能重缠了。
我们经常修的一种开关电源也有类似开关变压器内断的,我去定制了一批30只,大概8元/只。

网友:
无图无真相,图在那里?

网友:
谢谢老大分享!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想修的话,那就拆开来重新绕制吧。记得记住各个圈数哦!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  是外面断掉了  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短路了?  用焊接把他们重新接起来能行吗???
然后再请问下,焊接起来后 要怎么测试?用蜂鸣档来测试吗?  因为我是新手,感谢各位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