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945LM主板,CPU供电有一组场管老烧

楼主(2012-04-21):
求助:I945LM主板,CPU供电有一组场管老烧
 同行拿这块板来说看能不能修,拿过来一看,这CPU供电的有一组上下管的都烧糊了,风枪拆下来,都击穿了。拆了料板的一组上下管,弄上去,可以触发开机显示。不久换上去的管子下管发热,后来不敢开得太久了,于是测量上下管两组G极的波形,都一样,这板只得两相供电,另一相供电正常,于是把发热那组的电解电容也换了,测G极所连的电阻电容都量了,没有发现问题,这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3A,由于没有这个料板,无法更换。修了半天还是一样,后来把两组的所有管子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郁闷,不知道还要查那方面引起这样。

网友:
G极正反阻值一样吗?电源管理芯片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正反阻值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不明,你说对地调换表笔?

对啊,不是完全一样,稍微有点误差也没事

网友:
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掉6713.

网友B:
测量上下管的G极相连的2R2或PWMIC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上下管的G极相连的2R2或PWMIC的电阻。。。。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掉L6713A哦,945用这个芯片的板还是挺多的

网友:
我电源管理芯片坏有可能,电流反馈线路坏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但我忘记咋修好了!  可以CPU  电压还是不对

网友B:
如果正常,得桥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常,得桥坏了。。。。。

桥坏的机会很少呀,都能显示了,只不过发热很容易烧下管,我感觉不关桥的事,最大机会就是管理芯片,但没有得换,没有办法修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的机会很少呀,都能显示了,只不过发热很容易烧下管,我感觉不关桥的事,最大机会就是管理芯片,但没 ...

一先换一下PWM,二是CPU温度。温度可在IO和CPU。

网友:
在6713周围,看是否有205电阻,那个电阻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