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每次启动都要按F1才能进入

楼主(2012-04-21):
换过电池,升级过bios,恢复出厂设置还是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求帮助!禁用软驱!

网友:
电池和座子金属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CMOS跳线是否跳对?
相关二极管、电阻、电容是否损坏?
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这个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个选项的

网友:
  我碰到的是  有个串口数据线不能插  一插就要按F1

网友:
电池确定接触好了吗?电阻和二极管没问题吧,还没碰见过去不了F1的问题呢

网友:
电池有点点情况下.去COMS调一下在BIOS里的选项里我忘了是那一项把没用到都该关了.就OK了

网友:
二楼正解,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东西有点贵

网友:
你看能保存住信息不?

网友:
我碰到过一例,集成网卡坏了,装独立网卡,要按F1,。至今没搞懂。

网友:
如果是就要用软件设置一下

网友:
是品牌机主板的话就挺麻烦的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的话  检查一下 电池到BIOS的线路 看下有没有断路或者短路

网友:
应该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特别是DELL的

网友:
BIOS未设置好,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