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独显不亮机

楼主(2012-04-21):
ACER4520独显,北桥是MCP67MV,客户拿来的时候就不亮,二修机。电流能上到1.6几,有跳变,内存有波。显卡重做过不行,原型号是G86-603-A2,换了个G86-620-A2上去,还是不亮机。不插显卡电流上到1.2几,大小写没反应。插显卡板电流上到1.6几大小写有反应。北桥也加焊过,BIOS也刷过,求经验

补充内容 (2012-4-22 11:21):
给客户报价500,客户嫌贵问我回收不,我打算400回收兄弟们说值不值。120G硬盘,3G内存,一条2G一条1G的

补充内容 (2012-4-22 12:00):
机器已点亮,高人给传了个显卡板的BIOS,刷上之后神奇的亮了,看来有时候还得把该做的做完再动桥

网友:
MCP67的问题

网友:
的风格和家的风格好吧

网友:
悲催的机器,AMD CPU,MCP67的桥,经典组合

网友:
遇到4710也是这种情况,确定不是显卡板的问题,放到其他的机上试过,现在还没有修好,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是北桥虚焊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 个北桥 不过这个北桥价格不菲

网友:
LZ为什么不查查其他呢  为什么老是想着做桥

网友(2012-05-21):
楼主这个显卡BIOS怎么弄的

网友:
杯具啊,我的也是这样,显卡做过了,北桥做过了。还是一样我还是600块收的呢。不过是2条2G的显卡

网友:
这种机子,,MCP67 显卡都容易坏,很雷人的机器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显卡的bios放过来啊,分享分享啊

网友:
此乃神机啊  不过400块回收也差不多了  回收卖配件吧  当然你可以跟客户说300多看客户愿不愿意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北桥和显卡是叠在一起的,不是是显卡就是北桥咯,

网友:
的确,显卡的BIOS也是容易疏忽的地方!

网友:
求 BIos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开机    黑屏,但是有点光, 外接显示器不亮
感觉都进系统了
求楼主给穿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