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楼主(2012-04-21):
机子是两修机,来的时候3个USB用不到,进系统2分钟死机,
换过U,内存,硬盘,还是一样,拆开一看,南桥给动过,果断拆出来,一看掉了一个点,补上...换一个新桥..再开机USB能用了.但还是过2分钟左右死机..刷BIOS,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搞了..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需要这板子的话找我便宜出给你407617194

网友(点评):
直接给个价吧

网友:
是固定的2分钟死机么

网友(点评):
不是固定的,大概2分钟左右.最久不超过五关分钟

网友:
楼主建议你开机的时候 就查个U盘或者鼠标在U口 看死不死机 以前碰到过做南桥后死机 查个东西在U口就不死机的 是U口的时钟问题

不好意思,不小心点到反对了..谢谢你的建议
我是拆板在外面试的,除了原来的主板,其它东西都是用我自己的,包括USB键盘..

网友B:
不要插键盘和鼠标 插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键盘和鼠标 插U盘

试了,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这板子的话找我便宜出给你407617194

240大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