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
5脚芯片上标了IPAL1,且A和L上方有个小点,是什么芯片呢 ...
5脚芯片上标了IPAL1,且A和L上方有个小点,是什么芯片呢?
-3

网友(2012-04-21):
求助,问题同主题,5个脚分布为一侧2个,另一侧3个,看样子像个光耦,可是没有找到其DATASHEET,请高手帮忙,
芯片

网友:
最好多提供些信息
拍个图放上来,或者报上封装名,再说一下板子上的标号啥的,及用在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电路里的
同意楼主:
5.0
马啊
同意楼主:

网友:
最起码上个图以及说明电路功能

网友:
线性稳压器

网友(2012-05-22):
看不明白
路过赚分

网友:
不明白
路过赚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660-1-1.html

网友:
想知道是什么芯片的话 有个最笨的办法 就是画线路图 ,线路画的越详细,芯片判断的越准确。
宇光
这样实施起来不容易呀

网友:
把相机的微距打开,照一个高清晰的照片,这样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芯片上面的印字,LOGO这些都可以作为猜测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