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 a880-gm 跑d1 求高手指教思路

楼主(2012-04-21):
致铭  a880-gm  跑d1  求高手指教思路   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A:
bios  刷了 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 不行

电池测量了吗?O(∩_∩)O哈哈~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坏了

换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测量了吗?O(∩_∩)O哈哈~

电池没事   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