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B-3 偏红色 通用驱动板怎么接?

楼主(2012-04-21):
   优派VA703B-3 液晶显示器。到手现象是开机显示主要为红色。应该就是常说的

偏红。直接换通用套装设备点屏,一切正常。觉得的驱动板问题。我用的是通用

驱动板鼎科2270v1.0,驱动板接了电源一体板的5V  ON/OFF    GND  亮度;驱动

板的5v接在电感上的。点屏,屏闪一下黑屏。指示灯正常。有信号输入指示灯变

绿色,可以正常开关机。请高手指点。怎么回事呢?谢谢。

不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说说怎么修原来的驱动板也可以。谢谢。没有修过这种现象。

网友:
2270那板你没有刷程序吧。

网友:
   通用驱动板 程序 或换个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线接错了,,有结果可以给个回复吗

网友:
刷屏吧!!!!!!!!!!1

网友:
加独立高压板。再加鼎科驱动板。搞得的。

网友:
红不是灯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