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4-21):
纯平显示器上有2个类似
三极管
的元件,三个脚都是相通的不知道怎样代换,分别是C101 M218,和C102 M216,知道的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2-7-7 22:15):
原来是个三极管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上图片看看?
C应该是电容之类。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最好是上个图!

网友:
上图看看 大家共同给你参谋

网友:
不是通的,你是在路测试的吧,断开测试才对,还短路时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