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21):
如题一台机器,客户拿过来时开机掉电,拆开机器检查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装起来后就一直开机掉电,拆开也还是一样掉电,电流跑到1.4掉电,插诊断卡能够跑码,应该是正要显示的时候就掉了,刷了BIOS,加焊了北桥(集显),加焊了IO,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检查下温控芯片,加焊各路电感。。

网友:
zhe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