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50暗屏,求解!!!!!

楼主(2012-04-21):
接了台同行的机 神舟优雅A350-T45 ,开机暗屏,以为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拆开看LED屏,傻眼。。,看了屏线和检查了主板没发现有明显问题,加焊了EC  IT8512E,还是一样,无果,找不到图纸资料,求大虾帮忙分析求解....

网友:
休眠开关呢

网友A:
LED的屏暗屏一般为上拉电压那块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的屏暗屏一般为上拉电压那块的问题.

这样的话那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量一下LED屏接口电压,如果有屏的话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那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吗?

LED的屏是有个升压电路的.升压不成功就是暗屏咯. 还是要找着图纸才好办.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先确定是屏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又或者是屏线断了~然后在下手撒~

网友:
先量一下19v供电 最好换块屏试一下

网友:
换了屏了,还是暗,郁闷了,这机屏线找不到,主板图纸找不到,求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