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TS rev.3.00主板点不亮 高手来看 多谢

楼主(2012-04-21):
昂达NF520TS rev.3.00主板点不亮,插上电源后Q21发热,经测,ce两脚短路,请高手说下,Q21是哪部分的供电,不胜感激

网友:
Q21在什么位置,因为现在没有板在手上,你说一下或者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
在pcie16和pci之间,型号LD1117A

网友:
Q21在什么位置,因为现在没有板在手上,你说一下或者把电路画出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962869
电路我是画不出来了,如果能画出来,就没这麻烦了哦。
正好上边是pcie,下边是pci,中间正好放下风枪头,
  q21不短路,板上短路,所以要找出它下边的电路是和哪连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南桥坏了
量一下USB阻值,先把网卡卸了

网友:
可能雷击哦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也没图~

网友B:
谢谢,真是南桥坏了,另外这个板子的网卡是啥型号的?找不到啊,是不是75232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南桥坏了

南桥坏了,已拆下,还没换,谢谢

网友:
超级狂晕,图纸也没有,怎么看,,,,,,

网友C:
1117发烫基本都是雷击的主板或者南桥造成的拆了网卡还没用就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还点不亮那不好意思,IO也跟着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真是南桥坏了,另外这个板子的网卡是啥型号的?找不到啊,是不是75232L?

网卡直接加个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发烫基本都是雷击的主板或者南桥造成的拆了网卡还没用就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还点不亮那不好意思,IO也 ...

谢谢了,已确定是南桥坏了,我是先拆的IO,没解决才上的bga,南桥拆下后,短路消失,现在就等桥发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直接加个独立的

关键是这板子集成网卡啊,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