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手头一atx电源,绿线接地后,风扇转,电源有啸叫,不久,开关管就热的烫手。且12v只有11.4伏,12v带载就保护,5v、3.3v空载正常,带载后电压下降严重,另空载负12v只有负10点几伏。前后滤波电容都是好的,求高手指点故障原因。
原因

网友:
啸叫 看一下初级电路

网友:
检查电容性能即可解决该问题的。(4.7~10uF50V和494供电脚的滤波电解47uF50V)

网友:
查开关管吧,估计只有一只工作,另一只不工作。

网友:
开关管、整流管、滤波电容(包括=5vsb和12v待机电压的滤波电容)逐个代换试试。

网友:
最大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也可能是振荡管的定时电容减小,频率偏移造成的!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测量主电源开关管BE结电压,要求两管电压基本一致,电压值约0.56-1.1V左右,如果不对称就是初级的两个50V小电容坏,直接更换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
主要看PWM IC供电脚的滤波电解容量是否有下降,之前接手不少电源都是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