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样的板子

楼主(2012-04-21):
一主板CPUVCC无电压,导致南桥不工作(无温升,PCIRST无等等)但南桥,北桥内存等供电部分正常。现已更滑南桥,北桥,BIOS,I/0芯片,CPU电压芯片时钟芯片任无反应。实在搞不定,求大虾们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你怎么不测CPU供电芯片ENLL有没有开启电压,CPU供电的MOS有没损坏的?如果没有ENLL,查它哪里来的,有,MOS没坏,考虑CPU供电芯片是否坏了,这样乱修一气,还不如换板子!

网友:
CPU的供电EN查过了没?

网友:
板子不一定是神,你这个维修方法有点漂,别见什么换什么啊,查一下CPU供电IC的PDF,慢慢顺着查

网友:
神一样的板子,神一样的修法。按时序修啊,这样修换块新板还来的快

网友:
CPU供电IC供电正常,en当然量也OK测,CPU底座也量测过没有出现开路。三相电的MOS管也都量测过,正常,CPU12v也正常。这才跟换的。实在找不出来原因!

网友:
VCC是怎么来的。。。。。。
当然去查VCC,别管其他。

网友:
BIOS资料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建议查查南桥外围,pcirst没出来查复位电路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除了CPU ic发给VRMPWRGD为低电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