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给三星笔记本要装系统?

楼主(2012-04-21):
今天有两台三星笔记本要装系统,勾进去了,就是解压不了。硬装也不行!平实装不了直接让人拿走!想问问大家平实怎么给三星本本客户装系统的?

网友:
笔记本装系统,要不一步步安装,装个干净版,然后再根据需求装软件,如果省事就可以装个克隆 的装机版。

网友:
GHOST完之后,引导来那个位置,还有原来是什么系统?硬盘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没碰到过,都是用GHOST装的 ,不管啥牌子都是

网友:
三星的好装啊   GHOST完 从硬盘启动就OK了  你解压出什么问题?

网友:
用完全安装版的

网友:
雨林木风的 我都是这个 系统装的 还不错 目前 3星的 装过 4个本本 没出问题

网友:
检测检测硬盘吧

网友:
用纯净版的装一下

网友:
本人就是三星本本,各种版本ghost无压力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吗,gost的时候慢吗,换换镜像

网友:
GHOST完,恢复时不要安装任何驱动。再试

网友:
三星的硬盘底下的那个电容容易坏好不好

网友(2013-07-08):
三星本子挺变态的 我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叫泰国人妖 就是变态 三星本还不好用呢 没有联想好用呢 国人不要买啊 变态的国家

网友:
我就用U盘进PE系统装个GHOST版的win7系统啊,没觉得有难度啊?

网友(2013-08-21):
三星的不好装,u盘不认,usb光驱也不认,只能用自带光驱,但自带光驱又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