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接硬盘就不显示代码7260

楼主(2012-04-21):
前天接了客户机器   不显示  用主板检测卡看代码跑到7260就停了过不去 把硬盘电源去掉可以正常显示  接上去又一样问题   纳闷了 又拿了一台机器测试  接客户的硬盘可以正常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  拿别的硬盘到客户机器  又可以正常   !!接原来的就不能显示    备注  电源 换过  内存换  CPU换!!求解答

网友:
莫非硬盘也存在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看下接硬盘的电源线,配合默契不

网友:
问问客户,不吃亏呀,问他搞了什么软件,是不是软件锁了硬盘,当然是本机的SID被锁定了,导致不显示

网友:
电源换了 !!!客户的硬盘接别的电脑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晕在么老想到跳线了呀 难道他会不知道吗   就不能出点其他的呀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样奇怪的问题,不过我认为还是哪硬盘有问题,当然首先要确定电源和数据线接口是不是损坏了,如果没有,就换电源和数据线试下。。。。。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考虑换线跟电源 测一下硬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