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000000d1蓝屏啊···

楼主(2012-04-21):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老师说看电影,玩网页游戏蓝屏。这个0x000000d1代码是显卡报错嘛? 知道的大虾,讲解讲解 先谢谢了啊!!系统装了,内存 硬盘什么的在DOS下面用微软的检测软件测试了是好的。

网友:
重装系统试验下呀,要么换个显卡

网友:
蓝屏原因比较多  你最好是好好查查
我觉得硬盘可能兴达

网友:
或者是你的驱动不对  ?????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不行蓝屏的 而且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貌似是内存,

网友:
最近没登陆, 真的是内存问题。2根新的才买几个月,其中有一根是坏的, 质量太差了。 呵呵 感谢你。

网友(点评):
难道这个是真的吗?0x000000d1蓝屏啊··· 是内存

网友(2013-10-31):
我的换了内存就是不好呢、

网友:
  刷个bios,可以试试

网友:
进BIOS改一下硬盘ide模式

网友:
这个还真不确定

网友:
重装系统试西

网友:
内存 硬盘  系统 显卡 驱动 都有可能 最好用替代法检查

网友(2013-12-11):
要是有两根条子的话就拔掉一根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显存太低了。支持不了。

网友:
内存 错误

网友:
0开头就是内存错误

网友:
蓝屏出的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