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02N6A,G极S极并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4-21):
场管02N6A,G极S极并的电阻起什么作用,一般是多大阻值。谢谢。

网友:
4.7~10K之间吧。
同意楼主:
3.0
阳光梦
同意楼主:
具体作用呢

网友:
好多说法。自己baidu去,方正不要也可以开机。

网友:
好像是泄 放电阻,场效应管很容易被静电损坏,保护用的。

网友:
是防止MOSFET栅极悬空的,因为如果栅极悬空后,MOSFET会完全导通,就坏了。

网友:
百度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