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pu是不是坏了? 有救不?

楼主(2012-04-21):
英特尔    631的3.0  2m缓存。。。前几天碰见个  V星给惠普代工的  cpu供电保护的。。。怎修就保护烧了好多产管。。。cpu一上去就保护   这两天拿那个cpu上g31  一上别的板子上去就 保护。。好几块g31板子都这样《后来的g31主板都好的》。。这可是公家的cpu啊。。。咋办啊  能弄好不?    应该是我烧的第一个cpu吧  唉

网友(点评):
把U上到板子上,对比着打值看一下,

网友:
烧了 就只有买个了。。

网友:
不贵 买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是女孩吧

网友:
楼主的CPU应该是在修CPU供电时烧坏了。 631的3.0  2m缓存    上G31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
那个便宜啊,如果能修好的话,估计成本比CPU还贵了,我说如果

网友:
那也不一定是你烧得啊可能送修之前就烧了

网友:
不上假负载测量电压就直接上U的后果

网友:
用万用表的X1档测量一下 CPU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可以间接测量CPU的阻值!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呀,,测一下各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CPU631的功耗比较大,你的电源是否功率是否太小?

网友:
写的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
坏了就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