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910p触摸板问题 卡卡的

楼主(2012-04-21):
HP NC6910p触摸板问题,触摸板失灵,触摸板用起来很卡很卡 用外接鼠标正常,触摸板换过,驱动 系统换过,电源换了原装的还是一样,换了IO还是一样,有没人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要换南桥呀

网友:
南桥不管触摸板吧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会出现触摸板这种现象,以前没碰到过,触摸版是连着IO的吧

网友:
感觉换个原装的充电器比较靠谱

网友:
从新换个I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