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有没有能修硬盘的纯软件版本的?

楼主(2012-04-21):
问一下各位大大,PC3000有没有能修硬盘的纯软件版本的?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带启动功能U盘版的PC3000,装在U盘里,确实可以在DOS下启动,各选项也能进入。但是一旦使用具体一个选项时,等了一会儿便提示无法连接硬盘(而硬盘是连接好了的)。听有人说有免卡版的,是真的吗?

网友:
汗,修盘有钱赚吗?

网友:
买个带卡的盗版也不到1000块钱,真晕,要想赚钱就要投资一点的。

网友:
买了就怕不会用

网友:
太强悍了,买不起

网友:
还是用些免费的吧

网友:
免卡版本有 好像是 俄罗斯版的  都是俄文的

网友:
硬盘个人认为还是买硬卡维修~!但是维修的时间和电费不成正比~1

网友:
修硬盘怎么没钱啊?修坏道,我按新盘20%-40%收费,换电路板什么的基本就是废盘拆的,无成本,收40-80元。只是量不大,量大的情况下,比修主板有钱。

网友:
有专门搞芯片级硬盘维修中心的说。

网友:
盗版的pc3000只能修一些老硬盘吧,现在的大硬盘没有办法吧!

网友:
免卡版本功能不强大,甚至连硬盘都不能识别

网友:
修硬盘还是能赚钱的,有些数据恢复,或者说其实就是换主板就搞定,给那些搞财务的,有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