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开机卡在LOGO的一些原因

楼主(2012-04-21):
   我遇到几次过这种情况。开机正常,就是在LOGO界面卡住不动的情况。
   一次,有客户跟我买二手的DDR1的内存,手头上刚好有一根512M的金士顿,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在过LOGO的时候卡住了不会动了,也进不了BIOS界面,重启什么的都不行,检测卡也不跑码,换另一条内存就OK,很顺利的过LOGO,进系统!那根512的内存在别的板子上就很正常的使用。个人觉得是板子跟内存的不兼容造成的。
  还有一次就是CPU的原因,是一块梅捷的主板。客户说有时候能亮能进系统,有时候能亮但是在LOGO界面停住就不会动了,有的时候连显示器都不会亮。于是测了供电时钟复位什么的都正常,桥也没有问题,BIOS也刷过了,也不行还是会时好时坏。后来换上自己的U,很正常的开机进系统,重启再来也很顺利。不管怎么弄,都很正常,但是一换上客户的CPU就有问题了,很常会卡在LOGO界面。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如果大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说出来分享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内存引起来的死机,是 真死 还是 假死 呢?

网友A:
还有不认硬盘也会的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灌水、严重的灌水

网友:
、修机什么事情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认硬盘也会的

恩,以后留意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硬盘和光驱喜欢卡机

网友:
电脑乱七八糟的故障,只有你想象不到,没有他办不到

网友:
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硬盘和USB会收起卡机,现在知道内存和U也会收起卡机了。

网友:
北桥出问题也会出现卡LOGO

网友:
光驱坏了也会的..

网友:
我见的最多的就是硬盘故障引起的了。

网友:
看了那么多的回复,终结了一下,觉得开机卡LOGO不过的原因很多,一般常见的是硬盘,系统,南桥,USB,声卡芯片,显卡等等,这个出现故障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能容易很多了,学着去变通,去总结维修常见的一些故障以及解决的办法!这条路就会好走很多了!

网友:
USB口挡LAOGE与不少啊

网友:
bios   硬盘  光驱  键盘  也会出这个毛病的

网友:
遇到LOGO处掉电就是修不好,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看情况好转没有。如果没有,你的南桥出问题。

网友:
再补一条,网卡也会卡LOGO

网友:
上次加焊过一次桥 不挡 LOGO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