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嘟-嘟-都-都刷BIOS后变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了!

楼主(2012-04-21):
R61I集成的,开始的时候开机嘟-嘟-都-都4声报警,按论坛里坛友的维修方法今天找同行刷了BIOS(我的编程器(280U)不支持这种BIOS(MX的))是按照无安全芯片刷的,刷完后变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样报警了,还是不显示。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要请教,如果刷的是无安全芯片的BIOS那么安全芯片是拆下来,还是安在上面?

网友:
安全芯片拆不拆,都是可以的,不会影响,是不是无线网卡问题啊,我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点评):
几个坛友都说是BIOS问题的,并且今天刷了BIOS情况发生了变化,感觉应该是BIOS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款机一般只坏显卡阿。

网友(点评):
集成的显卡。

网友:
写的BIOS不对吧!

网友(点评):
有可能,因为刷了BIOS之后报警都变了。

网友:
你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刷进去。。怎么判断问题啊!

网友(点评):
找同行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