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2-04-21):
电路图中很多英文缩写 怎么知道他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12-10-18):
多看看关于电路图知识的书

网友:
这个还真么有什么捷径 不像买彩票什么的 突然就走狗屎运了 只能开自己的积累啊 没事多到网上看看资料什么的 然后组要是自己多看 多实践 慢慢来吧 这个都是靠日月积累来的

网友:
有一本书《英汉电子电路词典》,里面一般的电子英语都有,30多块钱。

网友(2013-04-10):
推荐你看看{零基础电路}知识。先认识认识都是什么元件,符号代表什么,数字代表什么。等你都觉悟了,那么,电路图就很容易看懂了。复杂也是,简单也是。

网友:
不是有软件的吗?输进去什么都解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