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暗屏有什么办法改?

楼主(2012-04-21):
现在LED屏是主流了,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暗屏的故障,有的是屏问题,有的是主板问题,以前的LCD暗屏我们都可以改高压,不管是高压还是主板问题只要灯管是好的,我们都可以,不用怎么拆机器很快就可以搞定。本人对LED屏高压模块电路不是很熟,想知道怎么改LED暗屏的故障,希望高手指点!!具我修到的LED暗屏的主板问题一般都IO坏多,屏上面问题因为不是很懂很多时候都是给修屏的搞定的

网友:
是啊。LED暗屏我也不会搞。对LED的升压不懂,还有现在都没有LED的灯换。不知道是升压部分还是LED灯坏了。

网友:
我修到的,也有很多是屏上问题的,一般LED灯坏的很少,都是LED供电的问题,如果有料的话就修,没有料的话就给客人说,换屏了,本来LED的现在也很便宜

网友:
找个破屏把升压那块剪过去飞线就OK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最好是不要那样改
对的,就是这么简单,我试过的哦
真有那么简单?

网友:
升压部分的供电跟LCD 的供电一样的,飞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A:
恩。换升压模块比较简单。   不过对于客户还是换屏吧。。 省事。

网友:
4楼经典啊,要是有图解就好了。LED升压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
呵呵、、
顶六楼、、帮客户慢慢飞线也得不到多少钱、换屏省事、、

网友:
顶六楼,换屏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换升压模块比较简单。   不过对于客户还是换屏吧。。 省事。

唔,LED灯有升压电路吗?

网友:
当然有升压电路 呵呵

网友:
遇到LED屏的,我们也是直接换屏,有的可以改但比较麻烦

网友:
还是直接换利润高

网友:
支持换屏,省事,有利润,无返修烦恼。接下来可以自己捯饬捯饬,好了可以再换出去,不好琢磨下,以后也许就可以一招制敌了

网友:
直接换屏更省事

网友:
還是換屏最省事

网友(2012-05-21):
找个破屏把升压那块剪过去飞线就OK了  怎么弄??

网友:
我遇到过苹果的机器,升压电路在主板上的,把36V修好一般可以亮的

网友:
期待更精彩的回答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支持 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些经验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