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黑屏

楼主(2012-04-21):
今天碰到一套主机,开始现象是开机两分钟显示器就闪屏,接着就黑屏。我换一好的显示器再开机也是这样。主板没什么明显的坏。用的是865的板,集成显卡。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自己有不会做桥。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那位碰到这样的情况说下谢谢。

网友:
测量下13  ,14 脚。行场信息有没正常。

网友:
是高压问题吗

网友:
看看内存和硬盘  要一一排除

网友:
在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网友:
求高手解答,在此等候

网友:
感觉象北桥不良了

网友:
先清洗一下北桥,换换桥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路短路,起保护

网友:
直接换内存,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