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联想b460通病

楼主(2012-04-21):
待机电流023左右 ,开不了机, 一般是cpu 供电上管坏了,换了上管记得还要换cpu供电主控芯片,就ok了
开不了机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wutian5932609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还真得不能算是通病,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同意楼主:
4.1
wuqaia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因为没CPU电压?
反对楼主:
5.0
笔记本维修5
反对楼主:

网友:
没遇到过,有这通病吗?

网友:
设计缺陷?
用料不好?
楼主遇到多少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就好呢?
同意楼主:
5.0
chen514177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7-19):
斑斑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03):
笔记本维修5
同意楼主:

网友:
kclee
反对楼主:
你修了好多台这种故障吗?如果是,那是通病。

网友:
kclee
反对楼主:
上官击穿的话,应该是大短才对,或者触发马上掉电。

网友:
显卡内存爱好者
同意楼主:

网友:
mr`liu
同意楼主:

网友:
kclee
同意楼主:
说的没错。

网友:
好吧 虽然简介简单了点 但怎么说也是经验

网友:
通杀了不少台才能说是通病吧

网友:
谢谢分享了以后遇到看看是不是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上管击穿,应该触发掉电
反对楼主:
4.0
笔记本维修5
反对楼主:

网友:
weiyusong
上管川不可能有待机的。公共点短了。

网友:
唔,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只能说是你修好的一个故障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这机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遇到多少台这样的机器 怎么就能说是同病呢 cpu没电压吗?

网友:
你不要见故障就是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上管坏一般都是待机电流非常大,看来得好好看下图了,

网友:
这种上下管 要一起换吧,,还有就是这型号B460 楼主修了几台呀,可以算得上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