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 PP38L 无触发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4-22):
DELL笔记本  PP38L   无触发笔记本维修
机型:PP38L     965的南桥
板号:VM9/VM8  广达代工(QUANTA
故障:短接开关针有高低高跳变,无触发,待机电流为0.2;

故障分析:拿到此板,先是全板观测,无明显外损;确定了型号后,查看了板号为VM9/VM8QUANTA广达代式标志;接下来做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吧;先上个框架图:
从框架图上可以看出478PINNB965GMSBICH8;南桥下面挂ECEC下面挂BIOS,说明EC通过BIOS读取程序;
偶做为新手,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管是什么样问题的板子;先进行下基本测试;首先是测保护隔离OK!然后就直接按广达的上电时序查了起,先来查开关针如图:

123脚为LED指示灯信号;4脚为开关针POWER_ SW_IN0#,56脚接地;没按开关键时4脚是断开的为高电平,按下开关键瞬间45脚短接为低电平,松开又为高电平;实测没按下开关键时确实为3.3V高电平;然后接着看下它去往哪里如图:
POWER_ SW_IN0#此信号经过一个延时电路并由+3.3V_ALW上拉产生MAIN_PWR_SW#;
接着继续跑到,在上图很明显地看出MAIN_PWR_SW#信号去了图纸23页;如下图
MAIN_PWR_SW#信号到了EC ITE8502E125 PWRSW/GPE4;
此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广达的上电时序这里不应该是MAIN_PWR_SW#到的EC,而应该是NBSWON#才对啊,难道说名字变了;不管它了;
通电,短接开关针,有3.3V-0V-3.3V跳变,电流从0.2跳到0.03再到0.2不动了!
心想,既然有了高低高的跳变,应该可以触发了才对啊,为什么又停到了0.2呢!接着查图:
按下开关针后,EC应该发出一个S5_ON 通过电路转换去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才对,可是在图上找了一下,并没有发现S5_ON的踪迹,难道说又必名了,反复的查了N遍也没有结果;
此时被眼前这一切给搞晕了,广达的时序明明是有S5_ON的,为什么这个图上却找不到呢?
难道………………
把上课时做的笔记找到并看了看,发现了一些端倪:此板虽然是广达代工的,可它用的依然是DELL的时序,并非广达时序,怪不得无法再照着广达的时序往下找了呢!!
这里说下广达与DELL的上电时序之不同之处:广达的为按下开关针后,EC会发出S5_ON,并通电路转换给桥提供待机电压,而DELL的确是近按下开关针后,EC会发出SUS_ON通过电路转换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图如下:
至此问题已找到,那就是说EC发出了SUS_ON,却因为电路转换时出现错误而导致南桥得不到待机电压而不能触发上电(PQ29管子6脚悬空引起SUS_ON_3.3V#为高电平所导致南桥无法得到待机电压+3.3V_SUS+5V_SUS
如有描述不对的地方还望指出!谢谢!夜深了,晚安!维修人员的网上家园!!!!

网友:
dell 也有自己的时序啊  不是无工厂吗 小弟无知了

网友:
表扬一下。

网友:
虽然有点乱,但算是看明白了,PQ29的5脚6脚断线了.

网友:
惊喜中,  我修这个板子一个星期了, 一样的板子, 但是现在还没修好, 看到LZ的帖子, 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板子是广达代工的,用的却是DELL的时序, 太意外了,  我按照广达的时序修了很多,  让我头痛了,我明天重新拿起我那张失望的板子, 呵呵,估计有希望了,在这里狠狠的谢谢LZ了,让我看到了这块板子的希望···

网友:
楼主是实地的学员吗?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楚,看的很明白

网友:
还是看懂了,还没修到过此板,以后就得注意了时序不同

网友A:
搞不明白怎么按下开机键才会产生待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怎么按下开机键才会产生待机电压?

这个等你学到了笔记本应该就知道了,说白了,人家就是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等你学到了笔记本应该就知道了,说白了,人家就是这样设计的吧!

那想请教一下,未按开机键之前产生的电压叫什么电压?
其它机器好像是接入19V供电,未按开机之前产生的电压叫待机电压。

真心求教,请指点。

网友C(2012-05-23):
辛苦了,维修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想请教一下,未按开机键之前产生的电压叫什么电压?
其它机器好像是接入19V供电,未按开机之前产生的电 ...

S5电压,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维修不易啊。

谢谢!朋友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PQ29的5脚6脚断线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些多余了,可能时间比较多吧,新手没关系,慢慢来。

网友D:
这么简单个毛病 ,思路还是不够清晰,分析的有点多余了,新手能这样就挺好了,希望楼主以后能发点更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个毛病 ,思路还是不够清晰,分析的有点多余了,新手能这样就挺好了,希望楼主以后能发点更有意义的 ...

谢谢!批评指导!偶虚心接受,人不要太爱慕虚荣了,没什么好处的哥们!

网友(2012-07-12):
楼主很厉害,不愧是基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