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2-04-22):
今天遇到一个交换机的15V开关电源,电容鼓包,更换后,吱吱响,没有15V输出。
到变压器之前300V直流正常,可是变压器输出端没有15V电出来,是不是就是变压器坏了呢??

网友A:
变压器几乎不会损坏的!详细说一下前端是什么的震荡芯片?电容没有接反正负极吧?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改一个电源进去呢

网友:
电容没有接反,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有300V的电,能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吱吱响,能是什么响啊

网友A:
    滤波不好会吱吱响,另外震荡异常也会吱吱响,怎么没看震荡芯片的 型号 ?难道是场效应管加三极管的自激震荡?

网友:
看看推动管是不是只有一边正常,用什么芯片都没说

网友:
恭喜你     就是变压器坏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源呢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换个好,稳定点。

网友:
开关电源有吱吱声,可能是你电源有短路现象,另外开关电源变压器进漆不好或开关电源的频率发生偏移都会发出吱吱声。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简单点就直接接个电源进去嘛

网友:
谁说变压器不会坏啊,几率小一点而已,不过有时候不走运就会遇到。负载大了~!唧唧饷

网友:
有可能是哪里元器件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几乎不会损坏的!详细说一下前端是什么的震荡芯片?电容没有接反正负极吧?

220V整流到400V100UF电容经过几个电阻 正极到变压器初级线圈一脚 负极经过一个二极管到好像是场效应管的一脚  负极经过一个电阻到场效应管的另外一脚 场效应管的中间脚接 变压器初级线圈第二脚

有一个八角的3843B的电源管理芯片,现在变压器次级线圈没有电,我应该检查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
15v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就是变压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不好会吱吱响,另外震荡异常也会吱吱响,怎么没看震荡芯片的 型号 ?难道是场效应管加三极管的自激 ...

只有一个3843B的电源管理芯片加一个NEC K3115的开关管,你指的场效应是不是这个

网友:
看一下三极管,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也是吱吱响,一次是从旧机上拆下的电容直接换上,有吱吱响声,在重新换上新电容,就不响了,还有一次是个人疏忽换上新电容忘记剪脚了,直接安装好,上电后也是吱吱响,剪脚后问题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伊春 来自 黑龙江伊春
首先吱吱响一定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响声,K3115是场效应管 ,3843是电源管理芯片!先要确保输出整流部分没有短路的,如果你只动过输出的滤波电容,要仔细检查电容的两脚是否相连了(这不是废话)双面板有过孔的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再就是3843如果工作正常了8脚会有5V , 7脚会有大概10-12V的稳定的电压!另外3脚如果有0.2V以上的电压就说明是保护了,要检查输出电路是否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