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V193W液晶只要接VGA线就黑屏,高压部分与线一切正常 ...
明基V193W液晶只要接VGA线就黑屏,高压部分与线一切正常。

楼主(2012-04-22):
测试结果,高压低压部分正常 灯管正常 保险正常, 但只要接VGA线与主机相连就黑屏 电压一切正常,我怀疑是驱动板出现问题 请各位老师帮忙。注:之前打开故障液晶 发现保险烧 更换与断开 可以达到液晶正常工作。
黑屏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是解压板的故障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看下mcu

网友:
我怀疑屏线有问题,换条看看

网友:
拔掉信号线会有无信号输出吗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更换个AD板试下。。。有结果说下。。哈哈学习下

网友: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测量一下场行输入电路

网友:
刷个程序不如换个解码板,刷程序用不了几天,就又坏了。

网友:
通用板很便宜啦,直接换个驱动板试下啦。

网友:
应该和宏基的某个型号是一样的故障,是驱动板上的两个小三极管坏了,你可以在论坛上搜一下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