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亮一下 通病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22):
加电后,屏幕亮一下就关闭了
后来经过基地的几位高人指点,以及自己查阅资料
判断是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问题
从淘宝订购了2个
更换高压板上的两个高压线圈后问题解决
显示器测试1个小时,目前稳定
虽然线圈也不便宜,8元1个,两个16,比高压条还要贵,但是有原装的还是用原装的吧
新手帖,希望各位大大不要笑话,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有几个代工厂吧?不知这是哪个代工厂的通病?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灯管坏的也很多~!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就是通病

网友:
把显示器修好了。还把经验发出来给新人学习,,,,太伟大了.LZ

网友:
hjq
同意修复原电路的做法,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改造。
一般都是加个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