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那些供电电路。

楼主(2012-04-22):
主板上的供电有很多。按其所用电路来分。主要分五类:CPU供电、内存供电、显卡和桥供电、总线供电、待机供电。其控制方式主要有:PWM芯片控制、比较器控制、三端稳压器控制。
一般来讲,CPU供电都是用PWM芯片来控制稳压的。而内存、桥、总线供电,有的也是用PWM芯片来控制。但也有一部分是用比较器来控制的。而待机供电,5VSB是由ATX电源直接供给。3VSB则多是由5VSB经一个三端稳压器稳压而来。当然,也有的是用PWM芯片和比较器来控制的。
下面,简单说说这三种供电方式的原理。

1、 三端稳压器

如上图,是一个很简单的1117三端稳压器。
其特点是,可以通过调整两个电阻的阻值来调整输出电压值。
计算公式是:Vo=1.25(1+R1/R2)。

2、        比较器加场管控制。

比较器加场管的特点是,同相端大于反相端时,输出高电平,使场管导通。反相端大于同相端时,输出低电平,使场管截止。把输出电压反馈到反相端。就可以实现输出电压与同相端的输入电压相等。但,电流却扩大了。如果需要调调整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呈倍数关系。可以在反馈时加对地分压电阻来实现。
3、        PWM芯片控制。

这个电路就会复杂一点。用一个芯片来控制两个场管导通的占空比。用电容电感来平滑电压的波动。使负载上得到一个稳定而又平滑的电压。芯片上有反馈端,也有信号检测端口。使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负载的需要精确的变化。

接下来,简单说说这些线路的查找方法。
一只表笔接在供电测试点上,另一只表笔去周围的管子上查找,如果供电点和某个场管的S极相通。那么,这个场管就是控制这个供电的场管。再顺着这个场管的G极跑线,就能找到控制芯片(比较器或PWM调制器)。如果供电点和某个稳压器相通。那这个稳压器就是此供电的来源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主板上最为常见的PWM调制供电电路中。不管是场管、芯片本身、反馈电阻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控制三极管,哪一个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出现整个电路不工作。表现为场管G极无电压。在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需要仔细的去查看。必要时,用代换法来确定。

网友:
写得不错  值的我去学习   以后这样的多发点

网友:
这真是你写的吗,不是抄袭的吧,,老乡,,我太佩服你了,才学两个星期,都进步那么快,你以前干过吧,

网友:
我以前做过呀……抄袭?怎么会……
在实地学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写得出来。只是,有的人不想写,有的人懒得写而已……
我写这些呢,一是当做笔记,以后好看看。二是可以顺便弄点下载分,以后下图用。

网友:
学习中,,好难呀

网友A:
在基地学到的么?基地怎么样呀,我也想去呀

网友:
不错呀,我正好补一下我的笔记谢谢小冯了

网友:
楼主好心教教新手,

网友:
你这种做法太值得表扬了,连怎么测都写清楚了,我们新手就是要找这样的东西?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lz无私以后多发些

网友:
不得不佩服你,很有毅力啊  榜样!

网友:
谢谢冯同学,这些资料对新手很有帮助,希望以后多多出这种资料,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底子不错啊,写得很好。局部电路分析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基地学到的么?基地怎么样呀,我也想去呀

基地很不错的……来吧……就是远了点儿……我来基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呢……

网友:
我也打算去实地啊

网友:
要是多一些愿意打字的,我们这些自学的就能多学点了

网友:
好孩纸,知道好东西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