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22):
一台IBMT41机器,送来时屏幕上面正常下面全白,是屏坏了,他屏是原装IBM屏,型号LTN141P4-L02高分屏的正屏,我手上没有同型号的。但是高分屏141正屏很多,装上都不请亮,且跑到1.2左右掉电。这是为什么?请告指点。

网友:
屏线线别插 ,外接看看

网友:
你把主板屏接口的保险给烧了

网友:
看看主板的组直对不对

网友:
加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