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4-22):
板子,接上usb口hp打印机,就一直重启重启,拔掉数据线就好了,各位大哥帮帮忙,这是什么原因哦
重启

网友:
典型的USB口供电不够,先换电源的电源试下,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USB口供电不够,如果不是再用别的USB设备试USB口,看是不是正常,如果还不正常,就只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检查USB电路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