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集成主板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2-04-22):
一台 HP NC6400集成主板 有时开机 一切正常 有时不开机 电流到 0.1 有时0.2 0.3 不等 但不超出0.5 不开机时cpu左侧的2个电感无电压 正常开机时有1,1v 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坏了,修了南桥 还没好 ,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网友A:
找到图纸把CPU供电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B:
不开机时都量到CPU电压有问题,就修这个

修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图纸把CPU供电修出来就好了!

图纸有的,那是cpu供电问题啊,哎 入门 还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教 啊

网友:
开机后 电流那么小应该是CPU供电或者其他PWM单元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时都量到CPU电压有问题,就修这个

想换个cpu供电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可能是这个坏的 有修过的吗

网友C:
EC 虚焊的可能性大 ,看看图纸查下 吧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一台 ,电流跑多少倒是忘了 , 是 干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虚焊的可能性大 ,看看图纸查下 吧

求那个ec容易 虚焊?

网友:
有了图纸你再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这样才能判断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D:
把CPU核心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PU核心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我加过了 还是一样 现在换了还是一样啊 查了下供电 19脚 5v  18 vin 无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