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不上电

楼主(2012-04-22):
一片N5010不触发,电流0.01,检查到是无+3.3V_ALW,+5VALW,无3V_5V_EN。用示波器检测BIOS上波形正常,ECRST#也有3V电平,PURE_HW_SHUTDOWN#也正常,换了BIOS和KBC现象依旧,没头绪了,求各位大哥指点指点了

网友:
看下ACIN 有电没,开关  SW  PWRBTN SLP-3#

网友A:
系统供电芯片检查了吗?

网友:
有ACIN,这款板的电路如果没有ACIN的话是没KBC_PWR的,开关上的KBC_PWRBTN#有3V,SLP-3#好像要触发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供电芯片检查了吗?

查了呢,+3.3V_ALW_2和+5V_ALW2都有,51125_VREF也正常啊

网友:
别的没用,先要把3V5V系统主供电修出来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我的也是不开机.侍机0.02.
3V5V 没有,.
楼主要是没修好的话先修3V5V吧.好像3V5V正常才能开机.
要是修好的话能有能说下侍机电流是多少,
谢谢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希望修好后,详细说明下。

网友D:
看来楼主,时序不熟,跟着时序跑一遍条件都具备只有干南桥了

网友:
这种机子在图纸的91页有个时序图,很好用的,你看那图修电压,一定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时序不熟,跟着时序跑一遍条件都具备只有干南桥了

大哥,不知道南桥有哪些信号影响无3,5V电压,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我的也是不开机.侍机0.02.
3V5V 没有,.

修好了,检测到EC_SPI_CS#只有1V电平,明显不正常,好板取了U6202也有3V电平,U6202和KBC都排除了,上拉排阻也是好的。那结论肯定是有信号影响KBC工作不正常,这板烧鸡最多的是USB的电压芯片,我一量U6302果然短路了,U6302的4脚(USB_PWR_EN#)也只有几十欧了,拆了U6302后EC_SPI_CS#就正常了。修好一片板的心情是激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希望修好后,详细说明下。

修好了,检测到EC_SPI_CS#只有1V电平,明显不正常,好板取了U6202也有3V电平,U6202和KBC都排除了,上拉排阻也是好的。那结论肯定是有信号影响KBC工作不正常,这板烧鸡最多的是USB的电压芯片,我一量U6302果然短路了,U6302的4脚(USB_PWR_EN#)也只有几十欧了,拆了U6302后EC_SPI_CS#就正常了。

网友(2012-05-29):
楼主你还记得这个板子的+1.5_SUS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啊?我手上一块板子,+1.5_SUS电压出不来.

网友(点评):
1.5_SUS 对地阻滞 大概在 40欧姆 左右吧,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片这个机子的板子。 你能把这个机子的 EC SB bios 传份给我不,QQ 387974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