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2-04-22):
一台IBM老奔三的本型号是A21M,到手的时候是主板电池没电,本地买不到那种带线的电池就买了一个带引脚的把线焊在引脚上了,结果开机不亮。怀疑是BIOS问题。现在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数据直接和原来芯片里的数据总是对不上。刚读完数据然后直接效验就有错误。
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不是芯片坏 而是你要下面的选项数据被加密了 你要解密就可以了也就是下面的一个选项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是说电脑点不亮是和芯片加密了有关系。还是BIOS芯片读出来的数据不一样和芯片加密有关系。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用什么编程器。我的好像不会。

网友(点评):
新买的TL866CS。功能貌似很强大

网友:
现在刷BIOS也碰到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