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用电池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4-22):
机器型号:lenovo F41M
接机故障:开机不定时掉电
检测故障:无论单独使用电池或者单独使用电源适配器或者同时使用都会开机不定时掉电。后来发现装上电池,开机掉电比较频繁。
故障分析:能正常开机说明主板掉电不是因为主板存在短路保护或者缺少某组电压引起的。故障锁定在温度、CPU供电或者某组供电不良,EC虚焊还有电池本身这几块。
       我搞维修一般都是先从简单的来,先搞简单的有条件的。拆开主板加焊MAX8770CPU供电、MAX8734系统供电、MB39A126充电管理芯片。开机测试,(忘了试电池了)恢复正常。装好机器,接入电池,发现进系统没多久又掉电,并且充电指示灯不闪烁。郁闷!不过现在用适配器已经不再掉电了,也算是修了一半的故障了。最起码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测试是不是温度问题了。单用适配器开机,测试好久没见掉电,测了CPU温度什么的都没异常。看来现在故障出在充放电电路和电池之间。

       静态测量EC_SMB_DA1和EC_SMB_CK1以及其他几脚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或者开路。动态却发现一个问题,EC_SMB_DA1和EC_SMB_CK1都是5V而本来应该是3.3V的BAT_TEMP温度检测却只有1点多。不知道正常不,总感觉不对,电路图显示应该是3.3.扣掉自己的G450电池,测主板上的BAT_TEMP引脚真的是3.3V。那好说,哈哈 ~~
       如上图,BAT_TEMP是+3VALWP通过一个PR36上拉实现的。首先测量PR36没有短路,阻值也没异常。PR38阻值也正常。动态测量PR36一端是3.3V而另外一端是1.26V。

求助的就在这了。为什么阻值没大却过去的电压只有1.26V。后面的电路我也查了。这图中PR339、PR340、PR341、PR342电路图上虽然没有@或者*符号,但是实际主板上是没有装的。并且我也不知道到最后要去拉低BATT_IN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不管我是拔掉CQ50或者是强制让CQ50导通,装上电池一样掉电。现在我的解决方法是直接用铜线把PR36给连过去了,用电池的时候不掉电了,可是充电指示灯却不管你装没装电池一直在那闪烁。并且拔掉电源的时候指示灯也不变成橙色。现在机器是能用了,只是迷迷糊糊的!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断开EC 哪边电压升起来了吗

网友:
过温掉电cpu滤波不稳定都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有没有相同电池,换一块试试,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温度检测信号应该是在2.1V左右,插上电池确实会拉低点,你可以取了电池量这个电压变成多少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机器的电源接口是焊接在主板 上的。还是带插座,用线分出来的那种?如果是后者,你试试把电源插座连接主板的线几根粗点的线试试。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精彩,我感觉没必要那么研究,最后能正常使用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客户两个电池,一个是原装的,一个是代用的,不管插原装的还是代用的,充电指示灯都会闪,但就是不充电,开机很快就掉电,而且插代用的时候可调电源的电压会从19V掉到13V,电流跳到3A多,充电芯片换过,那两个管也换过,到现在还不是不行,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个人QQ:945374434

网友:
是 劲大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这种故障想到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谁啊?

你超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