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插电池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4-22):
插电池不开机,插上电池接适配器也不开机,开始的时候拔下电池后接适配器能开机现在也不能开机了。手上没有可调电源不知道有没有待机。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开始适配器能开机的时候找人修过说是换了充电芯片ADP3806.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可能是那个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求解,,

网友:
如果插上电池不能开机,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插上电池再插适配器就开不了,如果只插适配器开机后再装上电池也没事,这能不能说明电池没坏,是与电池有关的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